不懂就问,如图带三极管的稳压电路。

楼主(2020-08-21):
这是原图,这里有些不懂,更改R2的阻值会改变输入端电压 (三极管 C) R2=680k时,输入电压很平滑,在128v左右,稳压管也有26.3v,
如图一。

然后更改R2=680 ,输入端电压(三极管C) 波形就出现变化了,稳压管也是有20v左右。如下图

不是很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楼主:
貌似懂了,应该是R2负载的问题?

网友A:
过载了吧

网友B:
C1选小了,用10uF的试一下

网友C(2021-01-07):
过载与否是 三极管的事,
27V 的稳压管只有 20V 在,那就是 离线,开小差不干活了,
把稳压管摘掉看看剩下甚么,是两个电阻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