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 internal switch current ?

楼主(2020-08-21):
想用 PW5328B  (好像就是 B628,搞不懂两者关系),附件是它的手册,附图是手册里的。
请问这个指标 INTERNAL SWITCH CURRENT 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无论输出多少电压,都是 4A?可能吗?
我现在配的电感 temperature rise current 1.7A。如果负载功率太大,会烧毁电感或 PW5328B吗?
谢谢。

tyw
内部4A开关电流限制, 不是允许输出电流.

网友A:
使用功率按手册推荐值,5v1A较妥

网友B:
开关电流,50%的占空比,不是恒定的4A,看规格书推荐,这个片子适合应用在功率5-6W左右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功率按手册推荐值,5v1A较妥

但我的应用是 20到 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功率按手册推荐值,5v1A较妥

但我的应用是 20到 50W,至少 25W 吧。
希望输入从 5到 12V 均可,输出能 12V。
T 叔能给推荐个吗?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的应用是 20到 50W,至少 25W 吧。
希望输入从 5到 12V 均可,输出能 12V。
T 叔能给推荐个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5.231b1261m8stca&id=553434035048&ns=1&abbucket=1 ...

多谢 T 叔。他把芯片磨了,我估计是 LM2577。请问这种电源模块能并联以获得更大功率吗?是模块并联,不是 LM2577 并联。谢谢!

楼主:
多谢! 刚才查子 TPS 61088 和  089,真小巧。不过对我来说焊接恐怕很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T 叔。他把芯片磨了,我估计是 LM2577。请问这种电源模块能并联以获得更大功率吗?是模块并联,不是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3395574722

网友C:
内置的开关最大电流。

网友D:
其实它是说的芯片内部管子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是4A,对于大功率的应用,建议还是用外部MOSFET管的方案更灵活。

网友E:
数据手册上说的是开关管的直流电流承受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它是说的芯片内部管子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是4A,对于大功率的应用,建议还是用外部MOSFET管的方案更灵活。 ...

字面意思我也知道,就是不知道对应用方面的影响。是不是说输出(还是输入?)电流?
你说的外部 MOS 管,有这样的芯片吗,我只要加个外部MOS管(可能还要电感?)就行了呢?

网友:
当然有这样的芯片,增加MOS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还有一些必要的电阻电容

网友F:
内部开关电流指芯片内开关管的额定载流能力,实际应用时不能超出,连续使用时还应留点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部开关电流指芯片内开关管的额定载流能力,实际应用时不能超出,连续使用时还应留点余量。 ...

请问这个额定电流是输入的,还是输出的?还是两者中最大的?
另外,该电流和电压有关吗?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额定电流是输入的,还是输出的?还是两者中最大的?
另外,该电流和电压有关吗?
谢谢! ...

是内部开关管的载流力,不能简单对应到输入和输出,工况不同。该电流与电压无关,但不能超出管子的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