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便宜的8位单片机

楼主(2020-08-21):
请问有没有便宜的8位单片机推荐,价格1元以内,(能有一路触摸检测最好,不带触摸检测也可以),1个定时器,只用来做IO口控制(IO口至少4个),锂电池供电,要低功耗。
之前用过51 PIC STM8。

网友A:
SOP8 带触摸0.7 不带0.5 FLASH,OTP更便宜,量大还可以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P8 带触摸0.7 不带0.5 FLASH,OTP更便宜,量大还可以优惠。

有资料没

网友B:
STC8G1K08A  SOP8
据介绍STOP模式电流不到1uA,掉电唤醒定时器几个uA。

@chest20090909 :官网首页能看到,0.75元。 www.stcmcudata.com
是什么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8G1K08A  SOP8
据介绍STOP模式电流不到1uA,掉电唤醒定时器几个uA。

正在用呢,8脚的MCU,带3路PWM,6路10位ADC,SPI和I2C,一个串口,2个定时器。

网友D:
一路触摸8位otp单片机,sop8封装,单价2毛

网友E(2021-04-06):
最便宜的单片机wx:w455914964

IC名称        现存数量
FT60F011A-DIP8        40000
FT60F011A-sop8        26000
MC30P6060-sop8        52000
MC30P6060-DIP14        1800
MC30E6060-DIP8        1500
MC30E6240-sop8        40000
MC30E6060-SOP8        16000
MC30P6060-SOP14        18000
NY8A050D-sop8        1255900
NY8A051F-sop8        704150
NY8AE51D-sop8        666000
NY8A053D/E-sop14        115000
NY8A051D-dip8        6000
NY8A051F-dip8        2000
NY8A054E-sop16        50000
NY8A051G-sop8        88000
HF6201B-sop8        588650
HF6203B-sop14        2000
SM16206SC-ssop24        300000
817-sop4        4000
TM1809-sop14        3000
LM317-to-252        4000
MOSFET_5953-sop8        4000
FM8PE56-sop18        800
HF7552 sop8        8000
MT2492        130000
杂散元件        20000
9926A        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