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nw、u-boot、NK.nb0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8-09-01):
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折腾了好几天没弄好,就只好向大神们求救了。

1.“dnw 50008000”中的地址和dnw里设置的usb下载地址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是以前面那个地址为准,那后面那个地址是什么时  候有用的,这个问题好像之前也有人问过,好像没有回答

2.dnw里的usb port选项中的transmit和uboot选项有什么区别

3.“dnw 50008000”如果是把文件下载到内存50008000处的话,为什么“go 50008000”去运行该程序没有反应,即停住了,并没有执行

4.NK.nb0按理说是应该可以加载到内存后,直接可以运行的,用dnw命令加载,然后用go命令运行的话,没反应,跟上面说的一样呵。然后我根据网上一些大神的办法移植了一个uboot,添加了tftp的功能,用网络下载文件到内存,再用go命令去执行,如果是小文件,像u-boot.bin是可以正常运行的,而用TFTP下载NK.nb0到内存,再用go命令执行,结果串口打印: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Sep 25 2009 at 11:04:23

[OAL] ++OEMInit()

[OAL] S3C6410_APLL_CLK   : 532000000

[OAL] ARMCLK : 532000000

[OAL] HCLK   : 133000000

[OAL] PCLK   : 66500000

[OAL] InitializeGPIO()

[OAL] InitializeCLKSource()

[OAL] InitializeCLKGating()

[OAL] InitializeBlockPower()

D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OALArgsInit()

SocID:0x36410101

Arguments area is initialized

-OALArgsInit()

+OALTimerInit( 1, 33249, 0 )

-OALIntrRequestSysIntr(irq = 38, sysIntr = 16)

[OAL] --OEMInit()

之后就停住了,我不知道是原来的NK.nb0的问题还是我在TFTP传输的过程中损坏了NK.nb0(因为tftp传输NK.nb0的时候经常出现错误,然后重传,NK.nb0是大文件,大小40M,相对而言),而用nboot加eboot加载运行NK.bin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以上的问题还请版主们多费点心思回答一下,或者有哪位大神知道答案的,还请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