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TC检测电路求解惑

楼主(2020-08-21):
如图这是我的NTC检测电路
当我单独量NTC两端的电阻时,电阻显示为88K,大约是28℃左右

但是当我把NTC接到电路当中去,电阻就显示只有10K了,换算温度就是88℃,
这就导致我单片机温度读不准了
很奇怪

网友A:
把NTC换成88K的固定电阻,如果测量还是不对,那就不关NTC的事了。
电阻用万用表测的?
当NTC接入电路,如果+5不通电,那么+5与GND相当于短路,R36与NTC是并联关系,电路也可能其它器件与NTC形成并联,所以测量电阻不准。
建议通电后测量NTC两端电压,换算成ADC值看是否正常,并检查IO口是否为高阻模式,是否有上拉或下拉电阻。

@初学者1263 :哦,那还有啥问题?
电压换算成AD值是正常的

网友B:
你是在板用万用表测的电阻吗?在板测的是端阻抗,测不准的,你可以万用表量ADC的电压,10K:88K,电压应该是4.5V左右,再看下转换值是否和4.5V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