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18bit 5MSPS ADC芯片

楼主(2020-08-21):
主要性能
- 18bit 高精度SAR ADC
- 5MSPS 高速采样率
- INL:±2LSB(最大值)
- DNL:±0.99 LSB(最大值)
- SNR:100dB
- THD:-118dB
- 全差分输入范围:±VREF
- 内置参考电压
- 输出数据接口:LVDS
- 小封装:5 x 5mm VQFN-40
替代ADI的LTC2385、AD7961或TI ADS8422。可联系13316986132(微信同号)邓生要资料或样品做测试。

网友A:
最关键的价格范围……
其次是参数是实际值还是设计值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发个PDF?大约价格?

网友C:
有没有bit位数少点,但sps率高点的?

楼主:
看来大家对芯片的价格都比较在意。影响价格的因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既然是想做替代,那不会卖个天价。基本上是围绕竞争对手的价格上下浮动5~15%,如果量上来了,价格可以比对手便宜。我们的芯片内部集成了reference voltage,会更有优势。

楼主:
由于芯片已经出来了,给出来的参数基本是实际测量得到,不是PPT。

网友D:
外行打听一下:请问ADC是不是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 我接触的是从车辆信号采集开始的,有些车子的OBD拿不到灯信号,于是就接一路ADC到灯泡,捕获到电压就认为已开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外行打听一下:请问ADC是不是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 我接触的是从车辆信号采集开始的,有些车子的OBD拿不到 ...

“大材小用”,不过也算是一种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材小用”,不过也算是一种方法

不会硬件只能有啥用啥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