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M57x的RTOS SDK开发环境搭建和编译说明

楼主(2020-08-21):
开发环境说明
表 1
开发板型号
是否支持本实验
TL570x-EVM
不支持
TL5728-EasyEVM
支持
TL5728-IDK
支持
TL5728F-EVM
支持

  • VMware14.1.1;
  • Ubuntu 14.04.3 64bit;
  • RTOS Processor-SDK 04.03.00.05;
  • Linux-RT-4.9.65内核;
  • IPC开发包版本:3.47.01.00。
基于TI RTOS Processor-SDK 04.03.00.05的开发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在Windows下开发,需要安装Windows版本CCS 7.4.0;二是在Linux下开发,基于Linux Processor-SDK开发环境。在Windows版本CCS 7.4.0下开发,RTOS工程文件的依赖关系比较复杂、繁琐,我司默认使用Linux环境进行开发。由于RTOS的Linux Processor-SDK开发包中已带有CCS编译器,故不需要额外安装Linux版本的CCS开发工具。

Linux RTOS SDK开发环境搭建 安装Linux版本RTOS Processor-SDK-04.03由于RTOS安装包下的cgt6x_x86_installer等组件为32 bit工具,因此需要在64 bit的Ubuntu下安装32 bit依赖库,否则会导致cgt6x_x86_installer等组件安装失败,最后无法正常编译RTOS工程。Ubuntu下执行如下指令,出现提示信息输入Y,等待安装结束。
Host#sudo apt-get install libc6:i386
图 1

将光盘“Tools\Linux-RT\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Linux-x86-Install.bin”开发包拷贝到Ubuntu,执行如下指令安装RTOS Processor-SDK:
Host#chmod +x 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Linux-x86-Install.bin
Host# ./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Linux-x86-Install.bin
图 2

图 3

在弹出的安装界面中点击Next选项,进入“Select Components”安装组件选择界面,默认全选,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图 4

进入安装目录选择界面,将“/home/tronlong/ti”默然安装目录修改为“/home/tronlong/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安装路径。如下图所示:
图 5

连续点击Next,进入到RTOS Processor-SDK开发包安装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6

耗时约3min后安装完成,“/home/tronlong/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安装目录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7

图 8

RTOS开发环境配置将光盘“Tools\Linux-RT\pdksetupenv.sh”文件替换掉“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pdk_am57xx_1_0_10/packages/”目录下的同名文件,该脚本文件主要用于RTOS组件的路径配置。
图 9

执行如下指令,打开“/etc/profile”环境变量配置文件:
Host# vi /etc/profile
图 10

参照如下方法将RTOS Processor-SDK开发包中的交叉编译工具链路径、RTOS组件配置脚本文件路径加入系统环境变量中。Ubuntu系统将自动执行setupenv.sh脚本配置RTOS Processor-SDK的环境变量,setupenv.sh脚本文件会跳转到pdksetupenv.sh脚本运行,并完成RTOS组件的路径配置。
export SDK_INSTALL_PATH=/home/tronlong/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
source /home/tronlong/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processor_sdk_rtos_am57xx_4_03_00_05/setupenv.sh
图 11

确认添加路径无误后保存退出。执行如下指令,使能交叉编译工具链,并验证环境变量是否已生效,然后重启Ubuntu。
Host# source /etc/profile
Host# echo $SDK_INSTALL_PATH
图 12

  • PDK_INSTALL_PATH:       PDK安装路径
  • C6X_GEN_INSTALL_PATH: C66X 编译器路径
  • TOOLCHAIN_PATH_A15:  A15 编译器路径
  • TOOLCHAIN_PATH_M4:   M4编译器路径
  • XDC_INSTALL_PATH:      xdc工具路径
  • BIOS_INSTALL_PATH:      bios系统路径
  • IPC_INSTALL_PATH:       ipc开发包路径
  • EDMA3LLD_BIOS6_INSTALLDIR: edma路径
  • PROC_SDK_INSTALL_PATH: processor_sdk_rtos 路径
按照前面步骤配置好RTOS Processor-SDK环境变量,如需编译整个RTOS Processor-SDK开发包,可进入processor_sdk_rtos_am57xx_4_03_00_05目录下执行以下命令编译。实际开发中一般无需编译整个RTOS开发包,只编译需要用到的RTOS组件即可。
Host# cd 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processor_sdk_rtos_am57xx_4_03_00_05/
Host# make -j 8
图 13

本次操作用时约55min后(由PC性能决定),完成整个RTOS Processor-SDK开发包编译工作,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14

IPC编译RTOS IPC开发包的编译依赖于RTOS Processor-SDK、Linux内核等,版本对应关系如下表:

表 2
IPC版本
RTOS SDK版本
CCS版本
内核版本
3.47.01.00
04.03
7.4.0
Linux-RT-4.9.65

参照用户手册《Linux-RT Processor-SDK安装》文档配置好Linux-RT交叉编译工具链。参照《Linux-RT内核编译方法》文档,将光盘“Linux-RT\kernel\Linux-RT-4.9.65\src”目录下的Linux-RT内核源码解压到Ubuntu并编译内核。
将光盘"Demo\rtos-examples\ipcdev"目录下的ipc_3_47_01_00_v1.X.tar.gz压缩包复制到Ubuntu工作目录。由于TI RTOS Processor-SDK安装目录下原来的IPC开发包缺少一些映射,会影响到GPMC通信案例,需要将创龙修改的ipc_3_47_01_00_v1.X.tar.gz压缩包替换掉原来的,创龙主要修改了DSP1,DSP2,IPU1,IPU2核心的部分中断映射。
执行如下指令删除RTOS Processor-SDK原来的IPC开发包,并将ipc_3_47_01_00_v1.X.tar.gz压缩包解压替换。具体版本型号以实际为准。
Host# rm -r 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ipc_3_47_01_00/
Host# tar -xvf ipc_3_47_01_00_v1.0.tar.gz -C 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
图 15

按照前面步骤配置好RTOS Processor-SDK环境变量,并替换TI RTOS Processor-SDK安装目录下的IPC开发包。进入ipc_3_47_01_00开发包目录,执行如下指令打开products.mak文件,参照如下方法配置IPC案例环境变量:
Host# vi products.mak
图 16

49  PLATFORM = DRA7XX //平台名称
63 TOOLCHAIN_LONGNAME = arm-linux-gnueabihf
64 TOOLCHAIN_INSTALL_DIR = /home/tronlong/ti-processor-sdk-linux-rt-am57xx-evm-04.03.00.05/linux-devkit/sysroots/x86_64-arago-linux/usr//Linux-RT交叉编译链
69  KERNEL_INSTALL_DIR = /home/tronlong/AM57xx/kernel/Linux-RT-4.9.65/
100  XDC_INSTALL_DIR = ${XDC_INSTALL_PATH}
101  BIOS_INSTALL_DIR = ${BIOS_INSTALL_PATH}
113  ti.targets.elf.C66 = ${C6X_GEN_INSTALL_PATH}
121  ti.targets.arm.elf.M4 = ${TOOLCHAIN_PATH_M4}
128  gnu.targets.arm.A15F =${TOOLCHAIN_PATH_A15}
图 17

图 18

修改完成保存退出。在“/ti-processor-sdk-rtos-am57xx-evm-04.03.00.05/ipc_3_47_01_00”目录下,执行如下指令进行IPC编译配置并编译IPC链接库。
Host# make -f ipc-linux.mak config //IPC编译配置
Host# make //编译IPC链接库
图 19

图 20
图 21

执行如下指令编译整个IPC开发包相关依赖文件,本次编译用时约40min。
Host# make -f ipc-bios.mak all
图 22

图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