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GUI 有推荐吗?

楼主(2020-08-21):
请问下 GUI库,MM32官方有推荐吗?

网友A:
请问一下具体用什么芯片?Flash/SRAM的大小与是否选用GUI有较大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具体用什么芯片?Flash/SRAM的大小与是否选用GUI有较大的关系。

Little GV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具体用什么芯片?Flash/SRAM的大小与是否选用GUI有较大的关系。

F429有替代的芯片吗?1M FLASH  256K RAM

网友A:
我们现在没有同类同规格的芯片唉。

网友C:
GUI现在都是自己进行设计吧,好像没有现成的。

网友D:
感谢分享,学习了,我认为这种资料真的有意义。

网友E(2020-10-05):
gui首推littlevgl,我看正点原子和雅特力也出了详细教程。

网友F:
MicroWindows、uC-GUI、MiniGui、QT、GTK+、OpenGUI、FLTK、LittlevGL、Nuklear等等。

@weifeng90 :看到了的,不过你推荐的大多数都是收费的。
@muyichuan2012 :我推荐的这些里面就要开源免费的啊,没看?
最好推荐开源免费的,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F429有替代的芯片吗?1M FLASH  256K RAM

可以用AT32F403A替代

网友G:
具体用什么芯片?Flash/SRAM的大小与是否选用GUI有较大的关系。

网友F:
简单应用不需要搞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