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 2587 这种升压模块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2020-08-21):
LM2587的输入很宽。如果我嫌功率不够,并联使用,行吗?
是芯片级的并联还是模块级的并联呢?会互相干扰吗?
因为它从 5V 到 12V之后的典型输出是 1.2A,对我还是有点小。
我要的是至少 2A,最好 4A。不过我这个是间歇的,周期1S,占空比一半。它的应该是连续的。
谢谢!

网友A(点评):
理论上可以并联,不知环路控制是否有问题,最好用多相开关电源IC。达到小功率电感,达到大功率输出目标。

楼主:
自己顶。这问题好像有点偏门,但市面上找不到更大的芯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这问题好像有点偏门,但市面上找不到更大的芯片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3395574722

网友C:
我买的7元多RMB的升压模块,开关电流可达10A。

网友C:
楼主你要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要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多少?

输入 5 到 12V,输出 12V。
你的开关电流10A,是说能输出10A,还是输入10A?不过就算输入10A, 输出也有4A,足够我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 5 到 12V,输出 12V。
你的开关电流10A,是说能输出10A,还是输入10A?不过就算输入10A, 输出也有4 ...

用古老的33063,外加mos管,轻而易举做到2A以上

网友:
升压,整流之后,能够并联。但是不能够PIN对PIN并联。

网友A:
Maxim Integrated MAX20751 PMBus 多相主集成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 5 到 12V,输出 12V。
你的开关电流10A,是说能输出10A,还是输入10A?不过就算输入10A, 输出也有4 ...

升压IC我一般只关心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范围、开关频率、功率管类型及内阻、最大开关电流等等。

网友E:
芯片不可并联,完整的电路可以,但要在输出回路里串配平电阻。显然,最好的办法不是并联,而是选择功率合适的方案或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古老的33063,外加mos管,轻而易举做到2A以上

你好。我关于 33063 另开一帖  请教 33063 的用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4712-1-1.html?fromuser=情场探花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请指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