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管的保护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楼主(2020-08-21):
1、时延脉冲及续流
从暂态过电压达到放电管的ufdc(直流放电电压)到其实际动作放电之间,存在一段时延 , 的大小取决于过电压波的波头上升陡度du/dt。
一般不单独使用放电管来保护电子设备,而在放电管后面再增加一些保护元件,以抑制这种时延脉冲。

2、续流:放电管泄放过电流结束以后,被保护系统的工作电压能维持放电管电弧通道的存在,这种情况称为续流。
续流的存在对放电管本身和被保护系统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高于被保护系统的正常运行电流,其熔断电流小于放电管在电弧区的续流。
这种方**造成供电和信号传输的短时中断,对于要求不高的电子设备可以接受。

3、状态翻转及短路反射
放电管在开始放电时,由开路状态翻转为导通状态,翻转过程中,暂态电流的变化率di/dt很大,这种迅速变化的暂态电流在空间产生暂态电磁场向四周辐射 能量,在附近的电源线和信号线上产生干扰,或在周围的电气回路中产生感应电压。通常采取的抑制方法有屏蔽、减小耦合和滤波等。
放电管导通后,入射波被反射回去,使得后面的电子设备得到保护,但反射波电流产生的空间电磁场也会向周围辐射能量,需要加以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