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推荐一款便宜点的镍氢电池管理芯片

楼主(2020-08-21):
公司要求用镍氢电池 6节串联
标称7.2V 满电约9V  容量2.5Ah
客观条件
输入12V DC
充电电流》=200mA  小于1A 最好能设定电流 没太大要求

BQ2004 MAXIM之类的太贵了 用不起
找了一款国产的 充电电流只有200mA的芯片 实验结果充电不稳定,放弃。。。。
求推荐一款便宜点的6节串联镍氢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A:
好像没有。国产都在搞锂电的。建议自己用MCU搞。

网友A:
如果省去一些异常状态的探测与管理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B:
你可以看如韵的充电芯片
可以找多节磷酸铁锂的 设置电压 电流估计可以用

网友B:
或者 找颗DCDC  浮充 也可以的 设置电压值 稍低于最高电压,
简单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C(2020-11-06):
加我Q:2355767105,我公司专业做各种DC-DC升压、降压,LDO线性降压IC,电池充电IC,电池保护IC等电源管理类IC,价格便宜还免费提供样品与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