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447b相关问题

楼主(2020-08-21):
我最近在使用sc92f8447b芯片,用的是触控库文件,然后遇到2个问题,求大佬们帮助,1.在睡眠模式下,我把IO口都配为0,功耗和我硬件一共100ua 左右,但是我有4 个输入端,一配进去,功耗就500多ua了,是什么原因呢?配置哪里出问题了吗?图片已上传。
2、在触控按键唤醒后,要等待2小时然后开始工作,在这个2个小时的时间内什么都不干,单单计时功能,功耗有10ma多,有什么办法降低功耗吗?

网友A:
您好,可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前将这两个IO口配置为强推挽输出低,退出低功耗之后再将IO口配置为输入模式。触控按键唤醒低功耗之后,芯片工作时的总电流10ma是正常的,如果只是计时的话可以看一下是否使用了ADC,PWM的功能,如果有使用,可以将这两个电源关闭,另外可以看一下具体是哪个外设增加了功耗,去配置相应的IO口的电平使IO口上的功耗降低。

@林哈哈 :如果是要求在低功耗模式下IO口一定要设置为输入模式,只能把电阻的阻值都加大一点去降低功耗。
我按照这样,进入低功耗设置为输入模式,退出低功耗为输出模式,功耗可以了,但是我有一个冲电唤醒,当在睡眠时候,他就检测不到有没有充电了,只有开机后才能检测到,我试过把这一个端口设置为输入,功耗就上升了200ua

网友B:
输入模式关掉这两个端口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