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定时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0-08-21):
我在使用定时器中断的过程中,TIMERB使用了匹配中断和溢出中断,而TIMER4用了匹配中断,其中TIMERB的匹配中断优先级设置的是DDL_IRQ_PRIORITY_01,溢出中断优先级是DDL_IRQ_PRIORITY_02,而TIMER4的匹配中断优先级是DDL_IRQ_PRIORITY_03,但是在设置了TIMER4的匹配中断时候,TIMERB的溢出中断无法进入,而把TIMER4的匹配中断注释掉的时候,TIMERB的溢出中断则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B:
看下数据手册相关说明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了相同的NVIC向量?好像楼主之前问过这个问题

楼主(点评):
这个是之前遇到的问题,后面才问的关于共享中断的问题。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小华芯片不能共用同一个中断优先级吗?我用的HC32F4A0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可以使用同一个中断优先级,但是不能使用同一个NVIC向量表

网友E:
楼主之前发了这个相同的贴,还没解决?

楼主(点评):
已经解决了

网友F(2023-07-18):
你是不是用了相同的NVIC向量?

网友G:
不能共用同一个中断优先级吗?

网友H:
这个是之前遇到的问题,后面才问的关于共享中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