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库中结构体定义和规格书不一致

楼主(2020-08-21):
芯片031   RCC中有寄存器RCC_SYSCFG, 库中没有但多了__IO uint32_t HSIDLY;__IO uint32_t HSEDLY;是什么情况,访问HSEDLY 不会越界吗?   RCC_SYSCFG怎么访问?

网友A:
先修改一下结构体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 @brief RCC Regi ...
////////////////////////////////////////////////////////////////////////////////
/// @brief RCC Register Structure Definition
////////////////////////////////////////////////////////////////////////////////
typedef struct {
    __IO u32 CR;                                                                ///< Control Register                               offset: 0x00
    __IO u32 CFGR;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offset: 0x04
    __IO u32 CIR;                                                               ///< Clock Interrupt Register                       offset: 0x08
    __IO u32 APB2RSTR;                                                          ///< Advanced Peripheral Bus 2 Reset Register       offset: 0x0C
    __IO u32 APB1RSTR;                                                          ///< Advanced Peripheral Bus 1 Reset Register       offset: 0x10

    __IO u32 AHBENR;                                                            ///< Advanced High Performance Bus Enable Register  offset: 0x14
    __IO u32 APB2ENR;                                                           ///< Advanced Peripheral Bus 2 Enable Register      offset: 0x18
    __IO u32 APB1ENR;                                                           ///< Advanced Peripheral Bus 1 Enable Register      offset: 0x1C

    __IO u32 RESERVED0;                                                         ///< Reserved                                       offset: 0x20
    __IO u32 CSR;                                                               ///< Control Status Register                        offset: 0x24

    __IO u32 AHBRSTR;                                                           ///< Advanced High Performance Bus Reset Register   offset: 0x28
    __IO u32 RESERVED2;                                                         ///< Reserved                                       offset: 0x2C
    __IO u32 RESERVED3;                                                         ///< Reserved                                       offset: 0x30
    __IO u32 RESERVED4;                                                         ///< Reserved                                       offset: 0x34
    __IO u32 RESERVED5;                                                         ///< Reserved                                       offset: 0x38
    __IO u32 RESERVED6;                                                         ///< Reserved                                       offset: 0x3C
    __IO u32 SYSCFG;                                                            ///< System Configuration Register                  offset: 0x40
} RCC_TypeDef;

网友B:
估计是从st库移植过来的时候 出了差错

网友C:
这倒不是,有隐情,很难一句话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修改一下结构体代码;

官方库中的结构体,谁敢乱改啊.   都不知道官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改了说不定出其他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倒不是,有隐情,很难一句话说清楚!

    我现在是这样操作,会不会有问题?
#define RCC_SYSCONFIG     (*(uint32_t*)(0x40021040))
RCC_SYSCONFIG &= 0xFFFFE0FF;//将晶体电流和反馈电阻改为最小

因为我的晶体振荡出来的信号幅度太大了,而且有点失真了.  这样改了后幅度会小一些.
这个寄存器和规格书描述也不一样,规格书说始终读为0的位读取后又为1.

网友C:
谢谢您的指正!关于用户手册对寄存器描述的部分,明天下午关注一下,给您明确的答复。

网友C:
确信存在最低两位,分别是:页面尺寸和编程校验。不好意思给您带来了麻烦!

网友C:
谴责那些不负责任的决策者和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