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奇怪的辅助绕组电源,求指教

楼主(2020-08-21):
就是辅助绕组特别奇怪,是个波形,而不是稳定的一个供电电源,尝试过换不同的变压器,增加vcc的储能电容,初级110T次级8T,辅助24T,计算时预期辅助绕组16.5v的,实际出来的竟然是奇怪的波形,哪个大佬敲打敲打我啊

网友A:
电路图看不清,辅助绕组出来是锯齿波形?看周期100ms应该是间歇工作了,不好说。

网友B:
你的键盘PRINT SCREEN键坏了么?

网友:
楼主是用苹果

网友:
楼主是用苹果手机拍摄的吗?

网友:
这个电路图亮瞎我的眼睛。

网友B:
辅助电源无法建立。
可能是圈数不够,也可能是负载过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