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检测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8-22):
左上角蓝框里的,这是个镜像电流源吗?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不是的。它只是提供一个PN结电压,消除Q4的VBE对反馈电压的影响。

网友A:
这个电路用一个半桥转换器把负电源转成正电源。因为输出电压跟控制IC不共地,无法用电阻分压提供输出电压反馈信号。他用Q4发射极电流约等于集电极电流的规律实现反馈电压的建立。而Q3则为Q4的基极提供一个偏置,消除Q4的VBE对电压采样的影响。

网友B:
Q4工作在设计跟随器模式,Q4 发射极电压是0V,对应这个电路的GND 。楼上说的Q3提供偏置,目的是给Q4晶体管跟随器设定了一个0V输出。这样理解就容易了

最终两个晶体管电路 构成一个 压控电流源,Q4集电极对负电源(芯片地)输出是恒流的

R-FBT 的电流等于 (Uo - 0)/ Rfbt
因为“Q4发射极电流约等于集电极电流”,所以上面的电流被搬运到下面的R_FBB上面,最后达成10/1分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它只是提供一个PN结电压,消除Q4的VBE对反馈电压的影响。

请问可以用二极管代替三极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用二极管代替三极管吗?

只要电压相等就可以。一般的用相同型号,有时候还需要用电压匹配的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