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模块连接74hc595,直接冒烟?

楼主(2020-08-22):
我在淘宝上买了4个低电平触发继电器模块,连接在74hc595模块上。通电后,继电器一顿闭合动作,3秒后74hc595冒烟烧坏,这种继电器模块不都是集成了三极管了?为什么还会烧毁74hc595呢?

网友A:
买到假货的了?

网友B:
画出原理图看看,是不是把继电器电路变成升压电路了,然后导致595烧毁

网友C:
三极管用的2TY,也就是PNP的,这样搞法不是很好,控制电压必须和继电器供电一样,否则轻者无法释放,重者冒烟烧毁。
你继电器供电是多少V的?
如果595是3V供电,继电器是5v的,正常控制是不可能的,但是三极管基极有限流电阻,一般不会很快烧毁。
如果继电器是12V供电的,结果就很难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原理图看看,是不是把继电器电路变成升压电路了,然后导致595烧毁

我直接就接在595的1234引脚上,还没输入数据,通电就烧毁了。也没电路图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用的2TY,也就是PNP的,这样搞法不是很好,控制电压必须和继电器供电一样,否则轻者无法释放,重者冒 ...

595和继电器都是5v,都接在电脑电源的红线5v线上,地线也都接电脑电源的黑线地线上,难道这两个器件需要分开接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就接在595的1234引脚上,还没输入数据,通电就烧毁了。也没电路图阿 ...

是不是这样?

楼主:
是这样,继电器我买的是模块,我看上面已经集成了三极管和二级管,我就直接接到595的输出口上了

网友D:
我猜你接错线了,
重新接下,通电前确认 线没错 再试下
一般不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你接错线了,
重新接下,通电前确认 线没错 再试下
一般不会烧的

也可能,我再试试看

网友E:
确认继电器板的电路和接线方式,显然有错才烧的芯片。

网友F(2021-08-17):

两个电源线是不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