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和 继电器共用一个电源,并且尽可能减少干扰

楼主(2020-08-22):
如题,现在在设计一个电路,单片机的弱电和继电器的电源共用一个24V的电源。电源为明纬电源提供的24V电源模块,电流足量3A。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用uf4007类似的快恢复二极管,把电源和地分别分成模拟电源,和继电器的电源,中间还是用光耦信号控制传输。另外在电源串联33uH电感或者磁珠消除干扰,
这是我觉得单电源下的最好的方式了,大家觉得这种方式是否可行,有无缺陷

网友A:
共地再用光耦起不到隔离作用,用晶体管驱动即可,注意PCB设计,继电器线包回路和敏感电路回路需各自独立布置,同时做好去耦。若继电器触点的负载较重会产生触点火花时,需采取消火花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地再用光耦起不到隔离作用,用晶体管驱动即可,注意PCB设计,继电器线包回路和敏感电路回路需各自独立布 ...

版主意思是这样不能阻止继电器的干扰吗,之所以用这四个二极管,我是想着能阻断两边有电流流动,
我对这块不清楚,干扰除了辐射,这个结构不能阻挡干扰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意思是这样不能阻止继电器的干扰吗,之所以用这四个二极管,我是想着能阻断两边有电流流动,
我对这 ...

如果能,教科书上早就作为标准了。

网友B:
继电器绝大部分时间都只是一个纯阻性元件而已,而且一般的工作电流并不大,大多几十mA。
唯一的所谓干扰,就是关断时线包的续流电流,这个也是极其简单就可以处理的,绝大部分情况下用一个1N4148就可以完美解决的。

真正的干扰根本不在其驱动侧,而是触点,而触点侧干扰的抑制就要根据负载特性来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