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空开要换吗?

楼主(2020-08-22):
电瓶车的空开,还能自由扳动。可能是大电流时被电线、雨衣压住了。

网友A:
静态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端子两端电压,正常电压为两端相同,如果电压差很多就需要更换。
在电机转动时按上述方法测量就更好判断。
目视看空开一端已经锈蚀氧化严重,最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端子两端电压,正常电压为两端相同,如果电压差很多就需要更换。
在电机转动时 ...

谢谢。空开外壳上有  YF19-4,我没找到这个型号。

网友B:
换!必须换!找不到同样的,买个家用的1P断路器也行

网友C:
必须要更换  换成DZ47系列的 看看电流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要更换  换成DZ47系列的 看看电流值就行

谢谢。已经换了。
原来的是C40,换成 B40 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