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产品到期的问题

楼主(2020-08-22):
我有一个问题,公司是做试验机的。
为了防止客户不给钱,搞了个到期设定。采用DS1302,记录日期时间。
其中修改日期时间界面有密码,客户不知道。
出厂时,设置好到期一个月,也就是客户只能用一个月,到期就不能用了,程序里设定好。
付了钱,如果又付了一部分,解锁,再可以用一段时间。
款全付了,全解,不存在用一段时间不能用的情况。
可是有个问题,DS1302有时显示时间会乱,这时候不好办。
我想改为记录开机次数,开机多少次就不能用了。
可是老板和有的工人说,有的客户买了机器就不用,不开机。
比如哪天领导来检查,开一次机。我没想到还有这种情况,真让人无语。
买了机器不用买它干什么。
所以在这里请大神支个招,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才好?谢谢!

网友A(点评):
这个情况还真有。。。以前我们单位的客户是企事业单位 就是买东西放那不用 来检查了 才拿出来用

网友B:
换个不会出现时间混乱的方案
另外开机次数问题,如果开机后很少关机……

网友C:
时间混乱?用的那款MCU,如果自带的就要自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混乱?用的那款MCU,如果自带的就要自带的了。

STM32F103VCT6

网友C:
其实如果一个月,一限的话,未必必须用RTC,你可以自己实现一个类似RTC的功能,配合一个FLASH或EEPROM. 比如加个24C04,把一个初始值写进去,然后一启动MCU,就让他1min减1,然后保存新值到24C04,每次开机检测24C04里面的这个值,如果发现为0,或者设的下限,你就让他程序空循环,空循环里面可以放些提示的动作,不能进入主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如果一个月,一限的话,未必必须用RTC,你可以自己实现一个类似RTC的功能,配合一个FLASH或EEPROM.  ...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可是如果碰到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就不好办了,客户几乎不怎么开机,就放那,等领导检查的时候开一下就完了;领导不检查就不开。

网友D:
首先很好奇,都用了RTC硬件了,怎么可能会时间错乱?
首先把时间错乱的问题解决了,你见过别人的产品时间会无缘无故错乱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很好奇,都用了RTC硬件了,怎么可能会时间错乱?
首先把时间错乱的问题解决了,你见过别人的产品时间会 ...

国产DS1302有这个毛病,有人说可以用I2C接口的时钟芯片

网友E(点评):
所以说你现在的重点方向应该是让RTC靠谱点,tb上也有追款模块,也是RTC做的,更绝,时间到了直接把12V通过MOS引入3.3V电源轨,把主板烧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可是如果碰到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就不好办了,客户几乎不怎么开机,就放那,等领导检查 ...

低功耗模式下,你的定时器又没有停止工作。另外STM32F103不是本身就要RTC么?可能不那么好用。如果非要用RTC,你就不要纠结国产的了,直接买个进口的,这东西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模式下,你的定时器又没有停止工作。另外STM32F103不是本身就要RTC么?可能不那么好用。如果非要用 ...

不是低功耗模式,直接关机,不开机。考虑用一些进口芯片。

网友F:
你有几种方法可以选择
1.判断绝对时间,就是买下即使不用,自带电池的DS1302时钟依然还是行走的,发货的时候启动,超过一定的时间,就强制停机。
2.判断相对时间,记录运行的时间,超时就停机
3.记录开机次数
这些我觉得不一定要写到eeprom中,写到ds1302的RAM中也是可以的。关于时间错乱的问题,我认为用好的ds1302也没问题,只要电路设计好,用好的芯片,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可是如果碰到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就不好办了,客户几乎不怎么开机,就放那,等领导检查 ...

哪个应该更好啊,领导不检查是不开,可要检查了不能用,麻烦是谁得?
只要客户知道没给钱到时候就不能用,应该给得很痛快得.毕竟领导检查出了问题时最大得麻烦了.

网友H:
把你电池拆了怎么办

网友E(点评):
拆了程序检测到时间复位了,设备直接停机。禁止用户私拆设备这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几种方法可以选择
1.判断绝对时间,就是买下即使不用,自带电池的DS1302时钟依然还是行走的,发货的时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哪个应该更好啊,领导不检查是不开,可要检查了不能用,麻烦是谁得?
只要客户知道没给钱到时候就不能用,应该 ...

看来用开机次数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你电池拆了怎么办

这个真没考虑到

网友I:
都是试验机了,应该对芯片的价格不敏感,还用国产rtc,改用好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把你电池拆了怎么办

拆电池开机,是很容易检测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首先很好奇,都用了RTC硬件了,怎么可能会时间错乱?
首先把时间错乱的问题解决了,你见过别人的产品时间会 ...

同意,如果怀疑硬件RTC的时间会错乱的话,那你要不要怀疑主控mcu会出错,要不要怀疑系统整体会出错,当然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

网友J:
我觉得还是用网络最好,服务器对时或者远程控制,直接GPRS或者以太网,不联网,不连接到服务器不让用,连接上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客户知道RTC的型号,电路板上有丝印,即使你打磨掉丝印,RTC很通用、规范,基本上都是IIC或者SPI接口的,而且是8脚的有32.768的晶振和一个电池,基本上内行人一看就明白的。比如IIC的接口,他可以直接接进去两个线(SDA SCL),自己用外接的单片机写个程序修改RTC的时间,时间永远改为收到货的时间,你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还是用网络最好,服务器对时或者远程控制,直接GPRS或者以太网,不联网,不连接到服务器不让用,连接 ...

网络太复杂,只能希望买的人不是内行

网友K:
开机次数和时间两种都用。

网友L:
DS1302 显示时间混乱,你这是bug呀,把问题解决了不就可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DS1302 显示时间混乱,你这是bug呀,把问题解决了不就可以了嘛

不是一直混乱,是偶尔,听人说国产DS1302有这个问题。
我在好多产品里见过这玩意,一般带液晶,还都有设置时间的功能,就是怕偶尔时间乱掉。

那你说的也可能是RTC芯片自身的bug,既然是偶尔的,软件加个保护呗,比如开机后,先读RTC的时间,如果发现时间对,就继续,如果发现时间错乱,就复位重启,至于时间错乱的判断依据,你可以自行研究,我觉得其实根据年份是否在某个范围(比如年份在1970~2025之间)或者一般RTC你不都有RAM的,你可以出厂写入特定值,当读出来的值不对的时候也可以认为时间错乱

网友A:
我觉的 整个4G啥的 收网费通信费啥的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电池开机,是很容易检测到的。

大神,拆电池开机检测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 整个4G啥的 收网费通信费啥的比较靠谱

比如重要场合的装备,军工,你搞这个,分分钟进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拆电池开机检测原理是什么?谢谢

DS1302掉电,时间是不走的。你机器关机,保存关机时间,假设再次上电检测到的DS1302的时间是一样的,必然是电池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1302掉电,时间是不走的。你机器关机,保存关机时间,假设再次上电检测到的DS1302的时间是一样的,必然 ...

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