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运放电路

楼主:
如图,D1是光电管,光照转换为电压。请问这个运放的 输出电压如何计算呢?

网友A(点评):
有创意,可惜相位反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嗯,运放正负极 画反了。然后这个电路怎么计算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V0=(3.3*R2/(R1+R2))-R3*Ii,Ii是光生电流。方向是从阴极流向阳极。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我看懂了。但是,我还有一点不解,光电二极管 两端的电压是否相等呢? 如果从运放的虚短 特性来看,应该是相等的。可是如果单从二极管本身来看,有电流 流过 就应该有压降,两端电压岂会相等? 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光电管有二种工作模式,一种是光伏模式,一种是光导模式,就是是由偏压的,一种是无偏压,前一种是高速响应模式,节电容比较小,但喑电流比较大,后一种是喑电流比较小,光强与光生电流有较好的线性关糸。较好地测量光强。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听不懂。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ADI出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看下,专门针对光度测量的应用电路及相关知识详解。

楼主(2020-08-22):
引用 网友C:
运放两输入弄反了。按照欧姆定律。你用单电源则PD也反了(图未更正)

嗯,运放输入端正负极弄反了。然后 这个运放电路怎么计算放大倍数呢? 这个电路要怎么分析呢?

网友A(点评):
没有放大倍数一说,只能是夸阻(VO/Ii)

楼主:
引用 网友C:
Vret是VCC*R2/(R1+R2)。其余按9490所言。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我看懂了。但是,我还有一点不解,光电二极管 两端的电压是否相等呢? 如果从运放的虚短 特性来看,应该是相等的。可是如果单从二极管本身来看,有电流 流过 就应该有压降,两端电压岂会相等?
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A(点评):
一个有内阻的电流源外部短路有压降吗?

网友D:
可以改为:

网友A(点评):
跟以前的光电管的工作模式有差异。暗电流较前者为大。

楼主:
谢谢,我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二极管输出的是电流,而其阻抗很大可以忽略。运放的负反饋基本上是以流经各电阻的电流来计算的。 ...

输出的是电流,阻抗可以忽略,那阻抗应该是很小吧? 在那一瞬间 二极管相当于一个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