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电压源相当于广义短路?重要的位移定理!!!

楼主(2020-08-22):
注:
大二模电主要是线性小信号情形,对于直流电压源VDD,默认是直接短路到地的,但是这个知识点和本贴所说内容无关!

定理的重要性:
我们擅长处理串并联电路,有分压和分流公式伺候它们,但是对于诸如电桥之类的非并非串电路,就感觉麻烦了,不管是Δ-Y,还是什么变换,总是麻烦的。本定理可以解决。

大家都知道,要把电压源接入电路,要使用钳子式接法,如下图所示,把R4某一段切断,再插入电压源。
而如果像下图这样,直接并联在R4两端,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

如上图所示,一旦插入电压源v,那么连接R4的两个端点,就可以直接短路处理了,因为R4两端电压已知,电流就随之确定了,既然R4支路电压电流都是已知的,当然就没有分析的必要,直接分析剩余部分网络就行了。

既然如此,上图和下图是等效的:

这样一来,相当于消掉了一个节点,而不改变电路其余部分网络的伏安特征。所以说,电压源相当于广义的短路。

(当然了,三个电压源还可以移到右边三个电阻上去,效果是一样的)

这就是电压位移定理。

下面用例子说电流位移定理。

如下图所示,要想考虑米勒电容C对电路贡献的零极点,常规方法是直接套用米勒定理的结果。
而如果使用电流位移定理,同样能出奇制胜。

要想知道电容C贡献的零极点,只需求电容两端的等效阻抗。
如下图所示,插入测试电流源i,求电压V,那么电容两端的等效阻抗为V/i

对于这种头不着天、脚不触地的悬浮电流源,要想求两端电压,是不太好搞的。
解决方案就是用电流位移定理,让它头碰天,脚触地!结果如下图:

如果一时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可以看分解步骤:

第一步,再插入一个同样大小的电流源,这个电路和原来只有一个电流源的情形,是完全等价的!!!

第二步,既然两个电流源是同样大小的,那么它们中间节点无法向外输出电流,既然如此,可以任意连线到其它地方,由于目标是头碰天(VDD),脚碰地(GND),自然选择是VDD,由于交流情形下VDD和GND是连到一起的,所以得到下图:

上图和下图应该是等价的,什么都没变:

这个图就是上面直接使用电流位移定理的结果,两者完全相同。

使用叠加原理,计算这个阻抗太容易了:

楼主:
原理的应用2:

对于下图所示的电路,再傻的电工也知道全波整流,但是如果假设二极管的等效电阻是恒定值,要求这个电路输入--输出特征曲线,如果使用解析法,大多数电工都搞不定了。

绝大多数人对此电路的理解,套路是:Vi为正半周时,两个二极管导通,负半周,另两个导通。。。。

网友A:
我觉得一个人要耐得住寂寞
看别人热火朝天,就心里难受,跟风发一些下三滥的陈腐的东西
自己不擅长的,就跟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亏你还是硕士畢业。B丶C两端阻抗Z是那样算的。Z就是B丶C两端对地线的两阻抗相加。B端阻抗是Rs||(β+l)re,r ...

看仔细了再扯!!!!

一共三次机会,还剩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个人要耐得住寂寞
看别人热火朝天,就心里难受,跟风发一些下三滥的陈腐的东西
自己不擅长的,就跟 ...

看看datasheet中的【实用电路】,我本科时看过两卷电路大全,而且DIY了其中很多电路,那时候普遍使用protel 99

这些电路照着原理图DIY,一般都能出结果,但是其中很多东西照样不懂,即便电路做出来了。

对这些东西,现在兴趣不大。

现在兴趣点是:先看懂原理,再照着仿真或测试。
不讲原理的【实用技术】,一般只是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更正,楼上我有说明。
再两次机会是什么意思,是再给我两次机会,就准备杆上我?
你好比是我捧在手 ...

不要死记硬背结论,条件变了,原来的结论就不成立了:

如果直接等于RL,看看误差多少。

网友:
外行看看热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