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连接继电器模块,直接冒烟?

楼主(2020-08-22):
我在淘宝上买了4个低电平触发继电器模块,模块上都做好了三极管和开关二极管,连接在74hc595模块上。通电后,继电器一顿闭合动作,3秒后74hc595冒烟烧坏,这种继电器模块不都是集成了三极管了?为什么还会烧毁74hc595呢?

网友A:
即使有反向电压,也不应该导致冒烟的呀,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建议上传下电路原理图。
原理图是工程师交流的语言

网友C:
得看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是否在74hc595范围内,有可能是过压烧坏或是过流烧坏。

网友D:
贴出来你的电路图

网友:
最近论坛很多这种无厘头,奇形怪状,低等的发帖提问。  例如, 单片机有什么用途, 电阻有什么用途。  发帖人提问了, 就再也没有反应了。  其他人回答正确了, 发帖人没有反应; 其他人回答错误了, 发帖人也没有反应。

网友E:
或许是电源正负极接反或者接线错或者哪里搞错

网友F:
继电器的驱动电压和74HC595一样吗?是否有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