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为什么DCDC芯片手册上要求电容的ESR要大于某个值?

楼主(2020-08-22):
如图所示,一般来说电解电容的esr不是越小越好吗,小了也有利于输出纹波。这是MP2457的数据手册,为啥要求esr要大于70mΩ?

网友A:
一般是环路稳定性.
开关电源就是通过检测输出电压的微小变化(纹波)来控制功率MOS的导通和关闭的.假如输出纹波为0,那么DCDC芯片就SB了,因为它无法决定现在是要开还是关..所以开关电源必须要有纹波,但过大的纹波又影响使用效果.所以只能说将纹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就行了

TI的芯片里,都有仿真模型,你可以去计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