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帮忙看看5045里的数据,哪个是定时时间吗?

楼主(2020-08-22):
data: array[0..479] of byte = (
        $AA, $00, $00, $00, $A0, $02, $5D, $A0, $02, $5D, $A0, $00, $5F, $A0, $00, $5F,
        $A0, $01, $5E, $A0, $00, $00, $00, $5F, $A0, $00, $5F, $A0, $88, $88, $12, $34,
        $09, $A0,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65, $00, $00, $00, $00, $00,
        $A0, $00, $01, $00, $5E, $00, $00, $00, $A0, $00, $0F, $50, $00, $00, $00, $00,
        $A0, $00, $01, $5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A0, $00, $04, $AB, $C4, $01, $52, $28, $02, $00, $01, $00, $02, $39, $00, $33,
        $A0, $00, $04, $AB, $C5, $01, $17, $16, $02, $00, $01, $00, $01, $11, $00, $A8,
        $A0, $00, $04, $AB, $C6, $01, $50, $94, $02, $00, $01, $00, $02, $44, $00, $BC,
        $A0, $00, $04, $AB, $C2, $01, $47, $47, $02, $00, $01, $00, $05, $11, $00, $46,
        $A0, $00, $04, $AB, $C0, $01, $44, $70, $02, $00, $01, $00, $05, $46, $00, $ED,
        $A0, $00, $04, $AB, $C8, $00, $21, $39, $02, $00, $01, $00, $02, $98, $00, $F1,
        $A0, $00, $04, $AB, $CB, $01, $44, $75, $02, $00, $01, $00, $03, $46, $00, $DF,
        $A0, $00, $04, $AB, $CE, $00, $44, $36, $02, $00, $01, $00, $01, $04, $00, $60,
        $A0, $00, $04, $AB, $CD, $01, $37, $61, $02, $00, $01, $00, $03, $08, $00, $3C,
        $A0, $00, $04, $AB, $CF, $01, $53, $81, $02, $00, $01, $00, $03, $44, $00, $C2,
        $A0, $00, $04, $AB, $CA, $01, $46, $72, $02, $00, $01, $00, $04, $58, $00, $CE,
        $A0, $00, $04, $AB, $C9, $01, $57, $09, $02, $00, $01, $00, $01, $71, $00, $11,
        $A0, $00, $04, $AB, $CC, $01, $26, $66, $02, $00, $01, $00, $41, $29, $00, $EA,
        $A0, $00, $04, $AB, $C7, $00, $18, $74, $02, $00, $01, $00, $01, $01, $00, $58,
        $A0, $00, $04, $AB, $C3, $00, $49, $73, $02, $00, $01, $00, $02, $02, $00, $2A,
        $A0, $00, $04, $AB, $C1, $01, $38, $93, $02, $00, $01, $00, $01, $67, $00, $B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楼主:
不能上传图片吗?

楼主:
想修改一下定时时间,不知道哪个参数是

网友A:
说实话,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你提供的这个数组对于找这个时间用处不大。
或者建议你看看现在的定时时间是多少,看哪个数据能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任何一个都有可能,你提供的这个数组对于找这个时间用处不大。
或者建议你看看现在的定时时间是多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