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WD调试引脚

楼主(2020-08-23):
用ST-LINK调试器来调试,SWD方式,可以不用NRST这个脚吗?只用SWDIO和SWDCK。

可以不用的,但是如果不小心芯片进入睡眠后没有唤醒的话就需要了,在调试时加上有备无患

网友A:
当然可以,一直这样用

网友B:
可以的!

另外 要不要 地???

CLK DAT 两根线 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可以的,用SWDIO和SWDCK。

楼主:
有没有考虑过调试中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后,如何用ST-LINK将其唤醒?

网友D:
竟然还需要复位引脚,表示重来没用过,也不知道如何用

楼主(2023-12-16):
NRST可以不用,调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