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试报告】+ AVR128DA48之驱动LCD5110不成功

楼主(2020-08-23):
    原来购买了多片LCD5110显示屏,所以评测开发板时通常都是先驱动LCD5110显示屏,这样可以用来显示相关的信息,方便以后的测试。这次测试AVR128DA48也不例外,在点灯之后接着就尝试驱动LCD5110显示屏,可没曾想到,在PIC16F18446及Atemaga4809核心板上能正常运行的程序移植到AVR128DA48核心板上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仅仅有两处显示出并非预定的图案(下图黄圏所示):

    LCD5110不能正常驱动,照例动用逻辑分析仪来查看相关引脚的时序,下面就是抓取到的各引脚时序:

    起初高电平的保持时间只有3us,达不到手册要求的>5us要求,于是便增加自定义延时函数的参数值,奇怪的是无论修改成什么延时数值,运行的结果仍是3us,出现了与原来main.c文件中调试LED闪烁频率相同的情况,调用本文件中的函数无效。我改用系统的延时函数_delay_us(),这才解决了问题,高电平持续时间达到6us:

    此时再测试,LCD屏幕仍然不能正常显示。再仔细查看时序,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写LCD时,有时候一个字节尚未写完便被插入了延时(如下图),这个延时有进出现在低电平(第二个字节的0~1位与后面的6位被分开):

    有时出现在高电平(第三个字节的第2位与第三位被拉开):

    字节位被拉开的时间约140~150us:

    为了排除引脚端口的问题,我将LCD5110改接在NanoBase2上测试,结果仍是相同:

    反复尝试过很多次,至今仍未发现问题所在,按理不会是定时器中断造成的,因为在中断事件里只执行了一行“ms++"的命令,不至于会占用140多微秒的时间啊。
    另外在编译中出现了字库文件的警告,这在原来的PIC18F47Q10测试中也同样出现过,不应该会是LCD显示不正常的原因,警告信息说缺少括号:

    实际上字库文件中括号是成对的:

楼主:
为了证实是否会是定时器原因,我在MCC配置中将定时器删除,LCD仍然照旧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先定位吧。不开中断,时钟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定位吧。不开中断,时钟是否正常

    关闭了所有中断,LCD的时钟正常了,但LCD屏幕仍旧没有正常显示,仍在继续测试中。

    时钟正常,不会出现某个位延迟的情况:

    时钟高电平为6us,低电平约15us,符合数据手册的要求,其他各引脚的时序也正常,但就是没有正常显示:

楼主:
我尝试不使用字库,直接向屏幕写数据(在首行隔一列写FF,即竖线条),可以正常显示,这样看来应该是字库数组的定义有问题了。

楼主:
经过反复分析,找到了问题所在,主要是函数的指针问题。我是将准备显示的字符串数组通过指针传递给显示处理的函数:
LCD_write_ASCII(12,0,(uint8_t *)"AVR128DA48");
这在pic和其他单片机中能正常运行,而在AVR的单片机中却不能正常运行,只能直接指定字库数组的下标:
    LCD_write_ASC_SIN(12,0,65);
    LCD_write_ASC_SIN(18,0,86);
    LCD_write_ASC_SIN(24,0,82);
    LCD_write_ASC_SIN(30,0,49);
    LCD_write_ASC_SIN(36,0,50);
    LCD_write_ASC_SIN(42,0,56);
    LCD_write_ASC_SIN(48,0,68);
    LCD_write_ASC_SIN(54,0,65);
    LCD_write_ASC_SIN(60,0,52);
    LCD_write_ASC_SIN(66,0,56);

    这样才能逐个显示出字符。

楼主:
去年在测试Atmega4809时也是这种情况,是我时间久忘记了,这也许是AVR的特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