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初学者。关于 if else的。

楼主(2020-08-23):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x=0,y=0 ;

void main()
{
        x=6;
        if     (x> 10) y=5 ;
        else if (x> 5) y=4;
        else if (x> 3) y=3;
}

代码如上, 因为在一个程序中要对变量进行分段判断并赋值,但是写了都不对。就单独建立了个工程,来观察一下。然后在 keil调试时,watch窗口里看到的变量数据会不对。
比如上面 x=6时,y=4才对。窗口里显示是2.不是为啥。

网友A:
你x等于6时,既满足大于5,也满足大于3,机器当然不知道y等于多少了。你在第二条判断加上x小于等于10,第三条加上小于等于5才行

网友B:
void main()
{
        x=6;
        if (x> 10) y=5 ;
        else if (x> 5) y=4;
        else if (x> 3) y=3;
        while(1);
}

你截图看运行到while(1);的时候 y 的值是多少。

另外不要省略括号,好习惯受用一生,不好的习惯说不定哪天暴雷后悔莫及。
void main()
{
        x=6;
        if (x> 10){
            y=5 ;
        }
        else if (x> 5){
            y=4;
        }
         else if (x> 3){
              y=3;
        }
}

网友C:
应该在最好加个死循环

网友D:
结束了,程序跑飞了

楼主:
没运行前。

运行后。。这个x=4是哪来的,想不通。还有左下的提示是啥意思。
编译时并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x等于6时,既满足大于5,也满足大于3,机器当然不知道y等于多少了。你在第二条判断加上x小于等于10,第三 ...

if else 他不是满足了if的条件。他就不是就不执行else的对比了吗?

网友E:
你不要watch啊,直接printf不行吗另外,你6楼的括号位置不对.....仔细看看别人贴的和你的有啥区别

网友F:
仔细看你的代码,明显括号少了一个?
还有楼上说的,你不要条件同时满足两个else。
可以这么写
if((x>5)&&(x<=10))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看你的代码,明显括号少了一个?
还有楼上说的,你不要条件同时满足两个else。
可以这么写

感谢版主,,代码运行,还是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keil有问题,还是怎么的?用了你的方法加了双对比单纯用if,没有用else嵌套来做。现在程序没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运行前。

运行后。。这个x=4是哪来的,想不通。还有左下的提示是啥意思。

把while加在最后,仿真,停在while那,看y=?

楼主:
结贴,结贴。。基实只是做个孩子学校的科技制作,把N年前的学的拿出来再弄弄。。用的是现成的模块,然后对回传的数据判断,再做相应动作。。。代码是简单的,主要是串口通讯,数据发送,接收处理这块。在这个坛子里学到很多。

网友C:
看,就是4.
你那种写法没错。

网友F(点评):
为测试精神点赞。

网友G(点评):
keil有些版本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代码运行,还是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keil有问题,还是怎么的?用了你的方法加了双对比单 ...

不认为是keil的问题,if--else肯定是支持的,希望你继续调试,直至找到问题。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H:
编译器优化掉了,你要引用下一变量y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就是4.
你那种写法没错。

当然,楼主的写法一点错也没有。刚开始只是缺少了while而已,导致跑飞了,如果跑飞了,这种写法就会导致出现2的情况。错误都是累积的。
所以最好在书写的时候就规范,考虑到各种情况。

网友I:
watch太快了  你多加几个NOP 或者延时 打断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