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偿求助:因STM8L152C6T6驱动断码LCD屏通宵未搞定,求助

楼主(2020-08-24):
贴上LCD屏幕资料、真值表及驱动程序,但无法做到像数码管一样,每个位都可以单独显示对应段码,比如我要显示千分位的驱动如下:

LCD屏幕对应段码

LCD屏幕对应段码

RAM对应真值表

RAM对应真值表

LCD屏幕资料

LCD屏幕资料

STM8L的LCD驱动初始化正常,可以显示字段,但无法按要求显示0-9字符;
void LCD_Config(void)
{

    /* Enable RTC CL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 Enable RTC CL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 Choice CLK Source, HSI_Freq = 16M, RTC_Freq = 500Khz*/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HSI,CLK_RTCCLKDiv_32);

    /* Frequence = 500K/(32+16)  Frame_Freq = Frequence/Duty = 60Hz */
    LCD_Init(LCD_Prescaler_32, LCD_Divider_16, LCD_Duty_1_8,
    LCD_Bias_1_3, 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采用外部电源-欧阳;

    /* Enable PM */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FF); //PM0=1111 1111 也就是开通SEG0-SEG7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01); //PM1= 0000 0001 也就是开通SEG8
  //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 0x00);
   //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3, 0x00);
  //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4, 0x00);
   //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5, 0x00);

    /*  LCD_Contrast_Level_7: Medium Density / High Density Maximum Voltage = 3.30V / 3.51V */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3V0); //亮度高,通过实践调节亮度;在stm8l15x_lcd.h中;

   /* No dead time */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0);

   /* LCD_PulseOnDuration_7: Pulse ON duration = 7/CLKprescaler */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7);
    LCD_Cmd(ENABLE);
}

比如驱动程序对应
//0-9;如1:A B C D E F G H Dp;0110 0000 = 0X60;
                                   //  0    1    2    3   4     5    6    7    8    9
const unsigned int LCD_MODEL[10] =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3,0XE0,0XFE,0XF6};

void dis(u16 dis_num)  //0-9999
{
  u8 num;
num=(u8)(dis_num/1000%10);// 4 显示最高千分位;
//清除A段;COM1
LCD->RAM[LCD_RAMRegister_1]&=(~0x01);
LCD->RAM[LCD_RAMRegister_1] |=((LCD_MODEL[num]>>7 )&(0x01));  //4A 在【7】,RAM在0位;右移动7bit         7-0

LCD->RAM[LCD_RAMRegister_0]&=(~0x80);
LCD->RAM[LCD_RAMRegister_0] |=((LCD_MODEL[num]<<1 )&(0x80));  //4B  =COM1                              6-7

LCD->RAM[LCD_RAMRegister_7]&=(~0x80);
LCD->RAM[LCD_RAMRegister_7] |=((LCD_MODEL[num] <<2 )&(0x80)); //4C  =COM3                               5-7

LCD->RAM[LCD_RAMRegister_11]&=(~0x10);
LCD->RAM[LCD_RAMRegister_11] |=((LCD_MODEL[num]     )&(0x10)); //4D  =COM4                             4-4

LCD->RAM[LCD_RAMRegister_8]&=(~0x01);
LCD->RAM[LCD_RAMRegister_8] |=((LCD_MODEL[num] >>3 )&(0x01));  //4E  =COM3                             3-0

LCD->RAM[LCD_RAMRegister_4]&=(~0x10);
LCD->RAM[LCD_RAMRegister_4] |=((LCD_MODEL[num]<<2 )&(0x10));  //4F    =COM2                            2-4

LCD->RAM[LCD_RAMRegister_4]&=(~0x08);
LCD->RAM[LCD_RAMRegister_4] |=((LCD_MODEL[num]<<2 )&(0x08));  //4G     =COM2                           1-3

LCD->RAM[LCD_RAMRegister_11]&=(~0x08);
LCD->RAM[LCD_RAMRegister_11] |=((LCD_MODEL[num]<<3)&(0x08));  //4H P4    =COM4                         0-3
}

在main函数中对LCD初始化之后,调用dis(2345);显示出来的千分位结果是8.,一直无法解决,有能力解决者联系我,谢谢!

驱动程序段

驱动程序段

对应真值表

对应真值表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A(2020-12-03):
你好 请问下怎么解决的 正好也碰到这样问题

网友B(2022-01-23):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