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ADC转换插上传感器后波动大的问题

楼主:
我是用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发现的,在ADC转换时不插传感器读取数值正常,但是插上传感器数据就有巨大的波动,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希望大佬解答一下,滤波后波动还是很大,比如水位传感器不在水里应该是0,但是滤波之后就是1000多,新人学习请多多指教,感谢!!

网友A(2020-08-24):
滤波的算法 要找到一个好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的算法 要找到一个好的模型!

您有例子什么的吗,我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有例子什么的吗,我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了

网上有一个 C语言滤波 十大经典算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一个 C语言滤波 十大经典算法啊!

我去看看

网友B:
建议重点检查下接入传感器后的电源情况,供电是否稳定。

看看干扰或噪声到底怎么来的,是否硬件需要做些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