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能生成控制三相逆变电路的控制信号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8-24):
不知道有没有选定哪个型号了,  三相逆变电路控制信号,  选 C2000 , 很大器件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400Hz应该单片机也可也吧

网友B:
选合适的C2000型号   没问题  专门干这些的

网友C:
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D:
DSP没问题,用不着上FPGA的,DSP的速度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