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路输出纹波如何抑制?

楼主(2020-08-24):
做了一个100W的BUCK电路,输入30V输出13.2V4.5A    纹波达到7V      输出28V 4A的时候纹波只有3V

楼主:
最后一张图示G极的波形,图片弄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噪音特别大?

楼主:
是的,太大了。空载没事,负载上去了噪声就来了。

网友B:
测量方法错误 -- 看到示波器表笔的 鳄鱼夹地了
   应该使用示波器表笔 附件袋 里面的 弹簧地针

另外一粒 EC3 对于DCDC来说,高频阻抗偏大,1000uF也偏大。 可以试试改为并联两三粒 100uF 63V或100V 的绿金色高频电解电容 -- 5A输出,纹波应该小于 150mV

网友A:
R4 R3的值增大一点,降低一点开关速度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A:
好像R3 R4不能抑制ON速度,需要栅极串联电阻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方法错误 -- 看到示波器表笔的 鳄鱼夹地了
   应该使用示波器表笔 附件袋 里面的 弹簧地针

示波器测量方法问题,改进测量方式后(不是非常规范)实测为3.1V-VPP。电容我明天测试下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测量方法问题,改进测量方式后(不是非常规范)实测为3.1V-VPP。电容我明天测试下效果。 ...

刚才看了一下电容的资料。 100uF 63V 的绿金电解,只能过大约1.xA 的电流,所以至少需要并联三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一下电容的资料。 100uF 63V 的绿金电解,只能过大约1.xA 的电流,所以至少需要并联三粒 ...

高频电容我测试时就装了一个由3VPP降到了300mVPP。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频电容我测试时就装了一个由3VPP降到了300mVPP。

如果电流超额会影响寿命。

网友C:
两颗MOSFET,为啥不用两个电感,像主板那样多相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颗MOSFET,为啥不用两个电感,像主板那样多相供电

一颗贴片一颗直插,要求不高的用贴片,要求高的用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