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4809 Curiosity Nao 开发板的温湿度检测

楼主(2020-08-24):
DHT22是一款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它采用单总线方式工作。为此,在使用时需占用一个I/O口,来进行信息的收发处理,这里选用PF2来完成。
为进行温湿度的检测与显示,对引脚的配置如图1所示。
图1引脚配置

DHT22的初始化函数为:
unsigned char DHT22_Init(void)
{
                   DHT22_Rst();
                   return DHT22_Check();
}

读取DHT22温湿度的函数为:
unsigned char DHT22_Read_Data(unsigned int *temp,unsigned int *humi)
{
        unsigned char buf[5];
         unsigned char i;
         DHT22_Rst();
         if(DHT22_Check()==0)
         {
                   for(i=0;i<5;i++)                                                                                                    {
                             buf[i]=DHT22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256+buf[1]);
                            *temp=(buf[2]*256+buf[3]);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相应的数值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
{
         uint8_t t,temp;
         uint8_t enshow=0;
         uint8_t size2=16;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
         }
}

实现温湿度显示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enflag;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SYSTEM_Initialize();
    OLED_Init();
    OLED_CLS();
    OLED_P8x16Str(0,0,"ATmega4809");
    OLED_P8x16Str(0,2,"OLED Display");
    OLED_P8x16Str(0,4,"T=  . C H=  . %");
    DELAY_milliseconds(100);
    senflag=DH22_Init();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if(senflag)
        {
            OLED_P8x16Str(64,0," SEN OK!");
            DHT22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OLED_ShowNum(16,4,temperature/10,2);
            OLED_ShowNum(40,4,temperature%10,1);
            OLED_ShowNum(80,4,humidity/10,2);
            OLED_ShowNum(104,4,humidity%10,1);
        }
        else
        {
            OLED_P8x16Str(64,0," NO SEN!");
        }
        //PORTF_toggle_pin_level(5);
        LED_Toggle();
        DELAY_milliseconds(1000);
    }
}

经编译下载,其运行效果如图2所示。
图2 温湿度显示

运行文件:

网友A:
你这个显示模块的效果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显示模块的效果很好啊.

是,引脚少、显示的内容也较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