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家可否帮我看看这个充电器电路的指示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8-24):
这是我在网上无意中找的一个开关充电器电路,针对里面的指示灯,有点疑惑,大家伙可否帮我看一下。运放LM324里面的5,6,7脚,6脚接一个二极管,5脚接3脚来的电源进行分压,由图所示,这个电源至少高于稳压的D10的5V,即5脚至少高于1.06V,那么问题来了,这5脚怎么也高于6脚的二极管的0.7V,那意味着红灯(意即充电)不是永远都是亮的了?
谁知道的,帮我解答一下了。

楼主:
类似的电路,在https://wenku.baidu.com/view/78842150f5335a8102d220e4.html?qq-pf-to=pcqq.c2c的第4页上有一个,但接法略有不同,但意思都是一个

网友A:
看看这个思路

楼主:
楼上的,咋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当D9戓D11导通时,给第3脚的电压必然会下降,R23丶R24丶R25以及D10(ZD5v)就是用于解出高丶低电平。其余看 ...

如照你所说,那么,第二个电路图里,运放2的正极来源于运放1的3脚,这个第3脚直接稳压到5V,运放2的正极永远都大于负极,又怎么说呢

楼主:
第二个电路图的运放2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解释,红色的5V-0.7V是或者的意思吧。这里好像似乎又带来一个新问题,针对第二个原理图,假如电池负极低于0.74V(OPA4的正级为0.04V),绿灯是亮的。而红灯亮是两条支路之一即可。此时OPA4输出高,D9不导通,OPA2的正极1.06V,OPA2的负极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超过0.7V,这时上面2.7K电阻那条支路红灯就会亮。但现实情况不可能充电时红绿灯同时亮,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另外,这个运放2究竟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