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设计-用干电池升压IC和电路做一个干电池的移动电源

楼主(2020-08-24):
今天收到了买了干电池的座子,是2个串联的。

        收到后,打开看了看,这个盒子,如果加个升压板,不就能给手机充电了吗。用的还是干电池,应急用还挺可以的。

        如下图,在电池负极接线出刚好还有一个小空间,只要找到一个外围很少的升压IC,就可以了,右边的位置是一个开关,开关我就还是保留着。
也是说干就看,就是找个合适的升压IC比较难,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都因为要的电子料太多就淘汰了,找了2个小时,才找到了一个芯片,PW5100,看资料上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开始布局,割外壳。PCB布局大概是这样。位置很小,预计成品会是这样子的。
        剩下就是等嘉立创的5块钱PCB打样到就可以焊接上去了。这个要等后天PCB板到了再更新。

更新的来了:

材料:

1,普通电感器CD54-4.7uh一个

2,2个22uf的贴片电容0805

3,PW5100干电池升压IC一个   淘宝有

4,USB座子一个

5,电池盒一个,淘宝有

PCB文件:

焊接好以后,想了想,在电池+加个电阻500R串联接个LED灯做指示。

最后就是装盒子,测电压和充电了。

结论:干电池充电是可以,但是只能充电一会,两节干电池的电压下降很快,电池温度也是温热温热的。还是用
锂电池好,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A:
打击你一下
5100 1.5A的开关电流 实际你调试输出5V 带载能力不强的
2节电池串联 算3V 1.5A  4.5W 效率90 实际输出大概0.8A
应个急而已。

网友A:
这个还是按你用好点的电池 南孚 算

网友A:
给你看下 自制的超级充电宝  项目剩余的一片60AH 三元锂电。找了个18650壳子 塞块支持快充的充放电一体板白胶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下 自制的超级充电宝  项目剩余的一片60AH 三元锂电。找了个18650壳子 塞块支持快充的充放电一体板白 ...

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