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接线图说明

楼主(2020-08-24):
涡街流量计接线说明
1、脉冲信号传输涡街流量计接线
  输出频率信号的三线制流量传感器采用DC24V或DC12V电源供电,一般通过三芯屏蔽电缆线与显示仪表或计算机相连,屏蔽层应可靠地接到放大器壳的接地螺丝上。屏蔽电缆线的选择应适合现场环境要求,另外屏蔽电缆线要与其它强功率电力线分离,不能平行走线。
2、标准4~20mA信号涡街流量计接线
  输出标准4~20mA信号的两线制变送器采用DC24V电源供电,一般通过两芯屏蔽电缆线与显示仪表或计算机相连,屏蔽层应可靠地接到放大器壳的接地螺丝上。屏蔽电缆线的选择应适合现场环境要求,另外屏蔽电缆线要与其它强功率电力线分离,不能平行走线。
3、带485通讯接口功能涡街流量计接线
  带RS-485通讯功能的涡街流量仪表采用DC24V电源供电,与其它设备之间采用四线制传输方式。
涡街流量计安装要求
涡街流量仪表对安装点的上下游直管段有一定要求,否则会影响介质在管道中的流场,影响仪表的测量精度。仪表的上下游直管段长度要求:
1、DN为仪表口径,单位mm
2、调节阀尽可能不安装在涡街流量仪表的上游,而应安装在涡街流量仪表的下游10D处。
3、上、下游配管内径应相同。如有差异,则配管内径Dp与涡街仪表表体内径Db,应满足以下关系0.98Db≤Dp≤1.05Db上、下游配管应与流量仪表表体内径同心,它们之间的不同轴度应小于0.05Db。
4、仪表与法兰之间的密封垫,在安装时不能凸入管内,其内径应比表体内径大1-2mm。
5、测量高温、低温介质时,应注意保温措施。转换器内部(表头壳体内)高温一般不应超过55℃;低温易使转换器内部出现凝露,降低印制电路板的绝缘阻抗,影响仪表正常工作。
6、仪表在在管道上可以水平、垂直或倾斜安装。

法兰卡装式的管道安装
(1)对法兰与管道进行点焊定位。
(2)将流量计取下,把法兰按要求焊接好,并清理管道内所有凸出部分。
(3)在法兰的内槽内装上与管道通径相同的密封垫圈,将流量计装入法兰中,流量计的流向标应与流体方向相同,然后用螺栓紧固好。
插入式涡街流量仪表安装
(1)在管道上用气焊开一个略小于φ100mm的圆孔,并把圆孔周围毛刺清除干净,以保证测头旋转流利。
(2)在管道圆孔处焊上厂家提供的法兰,要求法兰轴线与管道轴线垂直。
(3)将球阀及传感器安装在焊接好的法兰上。
(4)调节丝杠,使插入深度符合要求(保证测头中心轴线和管道中心轴线重合),流体流向必须与方向标上的指示箭头保持一致。
(5)均匀拧紧压盖上的螺丝。(注:压盖的松紧程度决定仪表的密封程度和丝杠能否旋动)
(6)检查各环节是否完成好,慢慢打开阀门观察是否有泄漏(需特别注意人身安全)若有泄露请重复上一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