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源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2020-08-24):
我的一个运放需要15V的电压,需要保证低功耗和电源的稳定干净,那我的电源该怎么处理呢
较小的电压比如3.3V的我都是加LDO 但15V的我没见过低功耗的LDO 请问是否有这种LDO
如没有那能否使用开关电源加滤波电路再在运放电源入口加电容组这样的方案呢

网友A:
首先 你的输入电源是多少

网友A:
低纹波 和低功耗 重点关注的是哪个?

网友A:
另外 这颗运放处理的是什么信号?
一定要15V供电?

我这个电池供电的需要低功耗,但精度更重要些。 这个运放是用来做一个恒流源我算了下如果小于12V的供电的话运放的输出电压不够 输入电压的话根据最后的电源来定

网友B:
LDO只是准许的输入输出压差较小,若压差够大,用常规线性稳压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