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I/Os 可承受 5V 电平是怎么设计?

楼主(2020-08-24):
AT32F415主要特性
·        效能/性能
ARM® Cortex®-M4主频最高150MHz
o   具有DSP指令集
o   2.6V ~ 3.6V 供电电压
o   I/Os 可承受 5V 电平
o   工业级操作温度范围-40°C ~ +105°C
这个IO承受5V电压,是不是输入钳制,输出是开漏上拉输出?
电路设计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您好,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和其他家的MCU用法一样,只要IO电压不要超规格就行了

网友B:
就是可以输入5V信号。

网友C:
很棒,很赞,我认为这种比较好一些。能够很好的调试。希望国产的单片机越来越强大。

网友D:
钳位二极管

网友E:
I/Os 可承受 5V 电平

网友F:
。断点 单步 走不了 头痛啊

网友G:
可以用单片机io模拟串口

网友H:
本篇指南将说明如何在程序中正确的设置EOPB0来完成SRAM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