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反电动势导致自举电路失效问题

楼主(2020-08-24):
驱动芯片:IR2103
车子在平地跑的时候正常,没任何问题;当遇到长下坡时,车子会一直加速到很快,然后突然减速,这时用万用表测得自举电容两端的电压为0V,说明自举电路失效了。猜测反电动势上升,导致电机没有正向电流,自举电容不能充电。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自举电路么?

网友A:
那就外置一个升压电路好了

网友B:
自举电容上并联一颗18~20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C:
这个是你控制有问题,多半你是长期成桥工作方式

网友D:
这个图虽然是资料上的,TO LOAD不是连接在一点吗,如果分开是如何连接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容上并联一颗18~20V的稳压二极管

并联二极管?原理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你控制有问题,多半你是长期成桥工作方式

控制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正常的控制呀,pwm控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虽然是资料上的,TO LOAD不是连接在一点吗,如果分开是如何连接负载的? ...

四个mos组成全桥电路,电路上没问题,主要看自举部分

网友E:
上管保护了,不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管保护了,不很好?

导致的后果就是失控了,因为桥都不工作了,转向完全是程序控制

网友F:
是啥种车子?

网友D:
自举电容要保证在电压降到一定值时,必须再次充电。VS要有接到地的机会。不然一直一个方向,电容放完电,上管就不会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举电容要保证在电压降到一定值时,必须再次充电。VS要有接到地的机会。不然一直一个方向,电容放完电,上 ...

是的,这个是最基本原理,我想知道反电动势情况下的解决方案

网友G:
速度不是你控制的吗?  普通直流电机 肯定不能让感应电压超过母线电压, 提高Vbus电压就行。  如果是伺服 就需要弱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导致的后果就是失控了,因为桥都不工作了,转向完全是程序控制

假设上管能正常pwm工作,电机速度过快也会反充到电源端去,速度照样会降下来。
你希望下坡时,一直加速吗?

网友D:
应该是需要一个刹车电路,或者能量可以回馈到电源。当感应电压超过电源时,MOS管的体二极管也会导通,返回电源了,如果电源不能消耗能量,电源电压会升高,需要一个能消耗能量或存储能量的电路。

网友H:
突然减速应该是保护了吧,这时候,驱动不是正常状态,或者说直接没有驱动波形,这时候自举没有电压正常,各相自然组成一个全桥整流线路对电池充电。就会产生减速力矩。

网友I:
做个能量回收吧,估计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设计错误,根本不能用这种电路。全桥电路是让马达正丶反转,正丶反转不会快速频烦切换,则自举电容未必 ...

电路设计没问题,全桥电路可以控制正反转,控制电机的pwm频率一般15K-20K,然后调整占空比来控制左右轮转速。正常情况下,下桥关闭来让自举电容充电,无论怎么行驶都不会存在自举失效问题,注意,只有电机转速很快,大于了控制转速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只有高速下坡才会有。

网友K:
要不试试主动升压?直接加在VB处,不用自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正常的控制呀,pwm控速

用软件处理,不要有100%的占空比,以便于给自举电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处理,不要有100%的占空比,以便于给自举电容充电

不是这个问题,100%本身就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占空比不会达到100%

楼主:
两个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