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 2812程序写入片外flash,没有运行起来

楼主(2020-08-24):
上一版程序可以正常在片外flash运行,在上一版程序中增加了几行代码就无法运行了
通过load symbol发现,程序一直在boot28.ini内,没有进入main函数,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大神可以解答

网友A:
通常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能不是你的这几行代码的问题,  比如存储器配置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增加了什么奇怪呆毛。

网友:
什么奇怪的代码。。。

网友B:
这种需要调试定位了  如果那几行代码去掉就可以了就需要定位代码了

网友B:
你是怎么将.DAT烧写到flash的   是有专门操作外扩flash的工程吗

网友C:
估计是你烧写方式问题,不一定是code的问题

网友D:
同意,应该是烧写或者启动方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