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T8U6 替代STM32F103T8U6 风险

楼主(2020-08-24):
我们采购也想GD32F103T8U6 替代STM32F103T8U6 ,看到群里说GD 性能不如ST,有点害怕。我们一直没有用过国产的MCU 。

楼主:
望大神指点江山

网友A:
建议拿样测试,我司代理分销GD,需要可以联系拿样。

网友B:
GD都做的那么大了,单纯的说一款替代的芯片不如另一款,我认为有失偏颇。GD还是很强的。

网友:
我也用了半年了,感觉挺好的

网友C:
懂的人没有啥风险,最怕就是直接烧了ST的程序,碰到问题不会自己调的。
GD和ST虽然兼容,但也有些许差异,需要结和芯片的特点稍加改动。

网友D:
103系列的兼容性是最好的。我的客户2小时搞定

网友E:
性能是哪些性能?

网友F(2020-10-05):
引用 网友C:
懂的人没有啥风险,最怕就是直接烧了ST的程序,碰到问题不会自己调的。
GD和ST虽然兼容,但也有些许差异, ...

赞同,我就是直接烧ST程序的,压根跑不起来,为此我还买了GD的编程器,买了好些样片,最后只能作罢

网友G:
at32f403a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