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那个型号有语音解码,audiospeaker例程能播WAV格式?

楼主(2020-08-24):
各位老师,
   目前有个方案需要用到从SD卡读数据,解码,然后再播出。想用MCU直接解码,不知道是哪个型号?对应的播放文件为WAV即可。   听说有个audiospeaker例程可以用?
   用这个例程就不需要音频解码芯片了?即MCU直接输出音频模拟信号?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看看G4系列,当然可能还有别的的系列。

有个应用笔记AN3126可以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