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请问各位大神一个PNP三极管漏电流的问题

楼主(2020-08-24):
图1是我改前的电路,作用是用5V电源给板上一个法拉电容充电,VCLK是给时钟芯片的供电,当板断电时,此法拉电容将会维持对VCLK的供电,实际使用中发现,断电后两个PNP三极管的漏电流都很大,我将法拉电容充电至4.7V后,断电去掉时钟芯片后测量R6与R7的压降,R6有150mV,R7有20mV左右,即这两个管子都有150uA左右的漏电流,但规格书上Icbo都只有100nA明显不符。
我按图2的电路更改,其他部分都没动,将R5由射极移到集电极,结果就没有漏电流了,上电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理?为什么移动下R5的位置就没有漏电流了?另外我发现漏电流大小与法拉电容电压成正比,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
替一位同行代问

网友A:
1.这样子的电路图,分析时好累,最近双比较懒;
2.你想下PNP三极管的内部结构,或任意两个电极之间是什么等效电路(或元件),就可以分析了;

网友B:
注意三极管反向也可工作,还有最特殊状态,退化成两个二极管。

网友A:
整理了一下,断电后3.3V和5V电压会很低,这里设定为0V,实际电压和整体电路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整理了一下,断电后3.3V和5V电压会很低,这里设定为0V,实际电压和整体电路有关;
...

一针见血

网友D:
这么麻烦,不如5V串个二极管给法拉电容充电。

网友E:
好复杂的电路,有什么牛X的特性吗

网友F:
请问各位大神一个PNP三极管漏电流的问题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