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关于光耦开关PS2502-2输入端电阻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0-08-25):
请教一个关于光耦开关PS2502-2输入端电阻计算的问题:
请问光耦开关的最小驱动电流怎么获得?光耦输出端阻值与输入端电流的关系怎么获得?
实际设计中希望输入电压小于10V时输出端关闭(阻值较大),输入电压大于10V小于40V时输出端导通(电阻值较小),请问这种条件下应该如何计算获得输入端串入的电阻值?

网友A:
输入应是开关信号吧,非模拟信号吧,开关信号即是0,1,0代表最大的低电平,1:代表最低的高电平。根据这个设计光耦电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参数要先知道:红外发射二极管的Vf丶If,不同的If对应不同的Vf,规格书中应有其曲线图,否则实测求得。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应是开关信号吧,非模拟信号吧,开关信号即是0,1,0代表最大的低电平,1:代表最低的高电平。根据这个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参数要先知道:红外发射二极管的Vf丶If,不同的If对应不同的Vf,规格书中应有其曲线图,否则实测求得。
...

请问R3此时为指示灯,VCC为48V。计算光耦导通工况时应该假设Vout接近0V吗?此时应该通过灯的电阻R3来计算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