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互补PWM输出通道疑问

楼主(2020-08-25):
我想用N76E003 的一对互补PWM控制一个半桥电路,剩下的4个PWM通道希望独立输出PWM给其他电流使用。
这样是不是不可以,看上去配置互补PWM会默认把6个通道配置成互补了,是这样吗?

网友A:
互补是指2個通道,其它pwm不要設定成互补模式即可。

楼主(点评):
谢谢。 但是我看设置互补模式,只有一个寄存器PWMMOD; datasheet: 17.1.3.2 带死区插入的互补模式 当PWMMOD[1:0] = [0:1],设定为互补模式。在该模式中PG0/2/4输出信号与独立模式下输出信号相同,但PG1/3/5 输出与PG0/2/4输出的信号互补。同时忽略PG1/3/5占空比寄存器{PWMnH, PWMnL} (n:1/3/5)。该模式可使PG0/PG1形成一对互补的PWM输出。同样 PG2/PG3, PG4/PG5也可以用于互补输出。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不可以,如果另外4路当2路用,还是可以的,只是周期一样的不能独立修改,占空比可以独立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