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要实现微弱电流的放大,运放的选择是关键,一般根据以...

楼主(2020-08-25):
要实现微弱电流的放大,运放的选择是关键,一般根据以下情况来选择

①运放的输入阻抗要大

②运放的偏置电流要小

③低失调电压,低失调漂移

④增益与共模抑制比要高

⑤噪声小

那么问题来了,输入阻抗多大才是大?偏置电流要小,小于多少才算小?
低失调电压,怎么低才算低呢?共模抑制比要高?要高于多少DB才算高?

网友A:
要结合你的放大倍数来看,最基本的你要放大多少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结合你的放大倍数来看,最基本的你要放大多少倍。

信号瞬间的1uA 0.38V    芯片供电3.0V

网友B:
总而言之一句话:
根据你需要的允许误差进行计算。
注意:“允许误差”通常需要明确定义设备的工作条件的。

网友C:
流入的Is=IRf+Ib,尽量让Ib<<IRf ,具体小多少,看你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