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3.0可用不接2.0的D+D-线吗?

楼主(2020-08-25):
device存储设备是自己开发的,因为特殊需要,没有额外资源接USB2.0的线,也不需要向下兼容2.0设备,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接普通的USB3.0优盘就可以识别,接我们的设备就不行(我们的设备直接接PC的USB3.0口是可以的),想请教下各位大神是不是有什么配置?

网友A(点评):
3.0跟2.0是分开的,两lean做USB3.0, DP,DM做USB2.0

网友B:
3.0 9根线都要接的 否则识别不了啊

网友C:
其实USB3.0和2.0是独立的,识别不了可能还是找找协议看看USB3.0的枚举过程,看看起始条件
问题解决了麻烦说一声,我也想知道你的差在哪里

网友D(2020-10-13):
只做USB3.0是可以不连USB2.0线路的(即D+D-)。USB3.0接口是主机和设备定期发送脉冲互相检测(要有term),如果握手失败,设备最好断开term在重新挂上。
不过前提,你3.0握手过程能正常通过吧?外供电设备一般第一次就可以握手成功。

网友E(2021-01-08):
USB3.0  如果溝通有問題才進USB2
如果確定一定可以進USB3.0  可以直接不使用 USB2.0

网友F(2022-01-16):
信号独立的啊,想用3.0或2.0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