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单片机指针简单解析

楼主(2020-08-25):
一、单片机指针是什么?
单片机指针是指某个变量或数据所在存储区的内存地址
二、单片机指针有什么作用?
能够有效地表示数据结构,能动态分配内存,能较方便地使用字符串,有效地使用数组。
三、单片机指针咋么表示?
数据类型  [存储器类型]  *  变量名,例如:int xdata * pi,其中*是指针运算符,pi是指针变量,*pi表示某变量或数据所在存储区地址所对应的数值。

楼主:
四、单片机指针赋值方式
(1)、不用声明单片机指针变量的情况下赋值
int a=5;//定义变量a
int *p=&a;//表示把变量a所在内存地址(由内存器分配)存放的数据5赋给指针变量p
(2)、声明单片机指针变量的情况下赋值
int a=5;//定义变量a
int *p;//声明指针变量p
p=&a;//表示把变量a所在内存地址(由内存器分配)赋给指针变量p,作为指针变量p所在内存地址(由内存器分配)存放的数据。
value=*p;//表示把指针变量p对应变量a所在内存地址(由内存器分配)存放的数据5赋给变量value

楼主:
五、单片机指针通俗理解
由上图可知:变量STR内存地址51H存放数据40H,要通过变量STRIP获取变量STR内存地址51H存放的数据40H,可使用单片机指针(某个变量或数据所在存储区的内存地址)来完成。首先让变量STRIP获取变量STR内存地址51H,表达方式为STRIP=&STR,由此可见指针(即变量STRIP)存储的数据是另一个变量(即变量STR)的内存地址),再获取变量STR内存地址51H存放的数据40H赋给某一个变量即可,表达方式为VALUE=*STRIP,也可表示为int *STRIP=&STR。

楼主:
六、单片机指针咋么用?
(1)、用单片机指针编程点亮LED灯的单片机C语言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 = P1^0;
uchar  table[] = {0,1};//定义数组
uchar *pi;//声明指针变量
   void main()
{
    while(1)
{
     pi = table;//把数组变量table里的第一个元素0所在内存地址(由内存器分配)赋给指针变量pi,也可这样表示:pi = &table[0],其表达意义一样。
     LED = *pi;//*pi表示取指针变量pi所指内存地址(由内存器分配)对应的值(即数组table[]中的第一个元素0)赋给led,如果是要数组里面第二个元素1这一步就该写成*(pi+1)。
    }
  }
(2)、用单片机指针编程循环点亮8 位LED流水灯的单片机C语言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i;//声明指针变量
uchar code 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定义数组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m,n;
   for(m=0;m<t;m++)
    for(n=0;n<110;n++);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8;i++)
  {
     pi = table;//把数组变量table里的第一个元素所在内存地址(由内存器分配)赋给指针变量pi,也可这样表示:pi = &table[0],其表达意义一样。
     P1 = *(pi+i);//*(p+i)表示取指针变量pi所指向数组变量table内元素所在内存地址对应的值赋给P1端口,比如:把数组变量table内的第一个元素(即0xFE)所在内存地址(由内存器分配)对应的值(即table内的第一个元素0xFE)赋给P1端口。
     delay(220);
    }
   }
  }

网友A(2020-10-30):
再次使用scons命令生成MDK5工程,编译、烧录,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探测到了AXP152,并对其各路电压进行了配置

网友A:
手机想复制个c语言的代码真费劲。。。还是复制出来原来的东西

网友A:
行啊,又发出去了。。。推荐大家不要用曲屏手机,太憋屈了。感谢楼主吧,心累。

网友B:
能把指针玩好的,才是C高手。

网友C:
其实单片机的C语言,主要就是指针问题,别的都好说。

网友D:
玩好指针才是大牛

网友E(2021-01-14):
通过地址的 操作方式,寻址方式。

网友F:
这样能够有效地表示数据结构,能动态分配内存,能较方便地使用字符串,有效地使用数组。

网友G:
不用声明单片机指针变量的情况下赋值,声明单片机指针变量的情况下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