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的模块化编程简析

楼主(2020-08-25):
一、编写单片机C语言程序开头格式
File name:文件名称
Author:作者
Version:版本号
Description:功能描述
Data:日期

楼主:
二、单片机C语言程序模块化步骤
1、在同一文件夹下新建一个Main.C文件(或主文件或运行文件)和xxx.C文件(或功能文件)和xxx.h文件(头文件),其中xxx.C文件(或功能文件)和xxx.h文件(头文件)的文件名“xxx”要有意义,最好可以体现该文件的功能。
2、编写xxx.C文件(或功能文件)内容
(1)、包含xxx.h文件(或头文件)
include"led.h"
(2)、声明变量或定义变量 //视具体情况,这步骤可省略。
uchar temp;//调用xxx.h文件(或头文件)中声明的变量temp
(3)、编写功能函数
   void Delay(uint time)
{
     uchar i,j,k;
     for(i=0;i<time;i++)
{
     for(j=0;j<110;j++);
    }
}
   void LedDisplay()
{
     led=0x7f;
    for(k=0;k<8;k++)
{
     led=_cror_(led,1);
     Delay(500);
    }
}

楼主:
3、编写xxx.h文件(或头文件)内容
(1)、#ifndef  xxx //表示if not define xxx.h
#ifndef __LED_H__
(2)、#define  xxx   //表示如果没有定义 xxx.h ,这里就定义一个 xxx.h。
#define __LED_H__
(3)、单片机头文件或宏定义或声明变量或定义变量或声明功能函数
#include "reg52.h" //由于xxx.C文件(或功能文件)的内容里面要用到51单片机寄存器P1
#include "intrins.h" //循环移位用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这些宏定义都可以在xxx.h 文件(或头文件)里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些宏定义都可以在xxx.h 文件(或头文件)里定义
#define led P1
extern uchar temp;//在xxx.h文件(或头文件)声明变量temp供其他xxx.C文件(或功能文件)调用,extern只声明变量,不定义变量,注意区分。
void Delay(uint time);//将xxx.C文件(或功能文件)里编写的功能函数在xxx.h文件(或头文件)里面声明
void LedDisplay(); // 将xxx.C文件(或功能文件)里编写的功能函数在xxx.h文件(或头文件)里面声明
(4)、#endif // 定义结束
说明:xxx.h文件(或头文件)内容中的xxx不能相同,且按格式“__大写英文名称_H__”定义。

楼主:
4、编写Main.C文件(或主文件或运行文件)内容
(1)、包含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2)、包含xxx.h文件(或头文件)
include"led.h"
(3)、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LedDisplay();
      }
   }

网友A:
一直使用模块化进行编程,感觉模块化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网友B:
分类很多的,品种很多的,棒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