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基于PIC18F47Q10测试OLED C click

楼主(2020-08-25):
[简介]
OLED C 模块,采用PSP27801 OLED显示屏,分辨率为96x96像素OLED C显示器上使用的图形驱动程序是SSD1351,与PIC单片机通过SPI协议进行通信。 通过MCC,可生成OLED C click的函数库,该库包含了OLED C click各种功能实现时的函数,包括显示图像、具有可选择字体的文本、一些基本形状等。通过库中示例,可以学习相关函数的具体使用方法。
[硬件连接]
基于Curiosity Nano Adapter,在Click 1处插入OLED C click。具体图见附件pdf文档。
[MCC 设置]
在集成环境左侧Device Resources → Mikro-E Clicks → Display中选择 添加oledC,并锁定引脚,设置Pin Module并Generate相关代码,具体图片见附件pdf文档。

通过MCC → Generate功能生成相关文件,通过查看.h 和.c 文件掌握相关函数的使用方法:
①spi_master和spi1用于实现SPI总线的相关功能,这部分比较底层,基本无需深入理解;
②pin_manager是对GPIO的初始化,通过查看头文件,可以使用一些宏定义进行主函数的编程;
③mcc和device_config同样是进行一些初始化的工作;
④delay中实现对两个函数的定义,即延时毫秒或者微秒;
以上内容,主要是相对底层的函数定义与实现,对OLED C click的控制,应主要学习并掌握文件名中含有oledC的文件,并结合oledC_example加以学习理解函数的功能。
[示范历程]
为验证引脚是否锁定正确,这里先尝试性地运行一下oledC_example中的函数,在main.c中编译如下的代码: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oledC_example.h"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while(Switch_GetValue()==0)
        {
            LED_SetLow();
            oledC_example();
        }
        LED_SetHigh();
    }
}
通过Switch按键控制,OLED C click成功运行,说明引脚锁定均正确,显示图像见附件。结合运行过程和oledC_example中的函数,学习掌握oledC库函数的使用方法,下面对某些可能用到的函数加以解读,见pdf附件。
[调试问题说明]
①关于引脚锁定:MCU的SDI要与OLED C click的SDO相连;MCU的SDO要与OLED C click的SDI相连;
②关于编译报错:在main.c中调用相关函数时,注意添加相应的头文件。

楼主:
关于MCC配置及MIKROE click使用的问题,可以私戳楼主!

网友A:
感谢提交评测,送您50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参与抽奖,兑换礼品和打赏~

戳这里可以了解家园币哦:https://bbs.21ic.com/addon-credit_mall

网友B(2020-11-02):
谢谢分享【测试OLED C click】